[原创] 京微雅格Primace 8.0发布以及简单安装使用方法

楼主(2016-05-17):
Primace 8.0软件下载地址(软件目前不需要licence,软件分32位和64位,根据你的操作系统来选择):

http://www.capital-micro.com/article.php?id=271

软件目前支持京微雅格所有的FPGA器件,如下所示:

Mountain山系列SOC FPGA器件:CME-M7/华山,(12K等效逻辑资源),CME-M5/金山(6K等效逻辑资源),CME-M1/泰山(1K等效逻辑资源);

Huanghe河系列低功耗低成本FPGA器件:CME-HR3(3K等效逻辑资源),CME-HR2(2K等效逻辑资源);

Cloud云系列高端FPGA器件:CME-C1(60K等效逻辑资源);

另外软件中已经集成了M7系列所需的Cortex-M3的驱动库,可在安装目录下找到。

M5/1系列集成的是8051硬核,我们工具通过在keil程序下增加器件库的方式,来让keil软件支持M5/1器件。

Primace 8.0软件安装步骤:

1. 解压下载文件,目录如下,然后参照安装指南进行安装:

2. 安装时徐注意安装目录中不能有空格或中文;

3. 驱动安装时,点击“Preinstall for all”按钮安装USB-JTAG驱动(不需要插USB-JTAG调试器)如果插上USB-JTAG调试器的话,可以选择点击“Install”按钮安装驱动。

4. 点击“Finish”按钮完成安装;然后会提醒点击“确定”按钮重启计算机,也可选择“取消”按钮稍后重启计算机。

5. Primace安装目录简要说明:

  • AGDI: Keil器件库软件安装包,用来让Keil支持M7/5/1器件编译和JTAG在线调试;

  • CME_USBJTAG_DRIVER: USB驱动安装软件,如果Primace安装首次已经正确安装驱动,则不需要手动单独安装。如果某种原因导致驱动损坏,用户可以收单单独安装;

  • Examples: Primace的FPGA例程和M7的Cortex-M3 MCU驱动使用例程;

  • M7_arm_m3: M7的Cortex-M3的外设驱动目录;

MDK/Keil支持SOC FPGA的器件库软件安装包安装方法(仅SOC FPGA CME-M7/5/1需要编译MCU的固件才需要,纯FPGA开发式不需要这步的):

  • 先需要正确安装MDK/Keil,另外如果开发8051内核的M5/M1器件,还需要安装C51的编译器,因为MDK4,MDK5默认是没有C51的C编译器的;

  • 安装AGDI器件库软件安装包“AGDI”,该安装文件在安装目下,路径为:D:\capital_micro\primace8.0\AGDI\agdi_installation.exe, 双击该exe文件开始安装,需要指定Keil的安装目录

打开一个CME-M7的简单例程:

  • 例程路径:  D:\capital_micro\primace8.0\Examples\M7\primace\M7\CME_M7_EVB_V12\CME_M7_EVB_V12.apj

  • Synthesis综合例程, Flow菜单 -> Run Synthesis命令,或者点击快捷按钮

  • 创建时序约束, Tools菜单 -> Timing Constraint Editor命令,或者点击快捷按钮

    ;

    双击Object栏下的第1排空白区域增加时钟约束,以clk时钟域为例,约束clk频率为20Mhz, 时钟约束完成保存该文件为top.sdc(该文件为标准的符合sdc规范的文件),并根据提醒添加到工程管理窗口。除了时钟约束外,如果用户还需要其他的时序约束,如IO input/output delay, Set False Path(设置跨时钟域不用软件进行Timer分析,如果设计中确实有跨时钟域的信号,必须得进行约束,以免有时序问题):

  • IO位置和属性约束,Tools菜单 -> IO Editor命令,或者点击快捷按钮

    。该步骤例程已经实现,不需要在修改。

  • 编译整个工程,Flow菜单 -> Run Project命令,或者点击快捷按钮

  • 编译报告查询分析,如下所示;

  • 时序报告查询分析,Tools菜单 -> Timing Analysis命令,或者点击快捷按钮

    。如下所示(由于这个例程是Cortex-M3的最小系统例程,未包含任何FPGA逻辑资源,所以没有绕线的时序分析,时序全部通过);

  • FPGA配置文件下载到开发板(M7的BGA484开发板,v1.3版本),注意这个设计里面没有指定MCU的hex文件位置,所以用户只能进行在线调试。

  • 打开Examples目录下的外设例程进行评估,例程路径:D:\capital_micro\primace8.0\Examples\M7\3rdParty\keil\Peripheral_ex。

  • 在线调试例程,观察开发板上面现象。

网友(2019-01-16):
这公司不是早就嗝儿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