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8051IP核的疑惑

楼主(2016-05-17):
这几天在做一个8051的SoC项目,所以找了一些IP核,mc8051、oc8051、dw8051等等,但是不知道目前哪个IP核用的比较广泛呢,bug比较少呢?还有一点,同样是基于8051架构,为什么不同的IP核性能会不同?他们的差异是由什么造成的呢?谢谢!

网友:
看项目需求,比如系统频率,支持的外设,中断数量,资源占用情况等等,然后选择对应的IP,对于里面是怎么实现的以及bug的多少不用关心,用就是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恩恩 谢谢!只是个人有点好奇内部的差异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哈哈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主要在执行效率上,比较好的我个人觉得Quick1T(效率高)和DW8051(资源好),建议在做FPGA验证的时候ROM用双口RAM替代,
这样方便在线编程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我们用的是Evatronix的r8051xc2. 蛮稳定的,能跑到60MHz.

其实8051IP性能应该大体差不多,具体差异主要体现在所支持的最大Data Ram, code Ram有多大,中断源有多少等硬件资源。

网友:
我们公司用的mentor的M8051EW,真他妈垃圾啊,40MHZ时钟,一个单指令竟然还要1uS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谢谢你的回答。我目前还停留在学习的基础上,对各个IP核性能差异源自哪里比较好奇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谢谢你的回答。就这三个方面吗:ram、rom、中断。那里面具体的实现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不同的IP核性能差异还挺大啊。这些51的IP核是不是指令集、架构是一样的,具体差异就在于具体的verilog实现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硬件资源当然不止这3个方面。。。具体可以看IP的datasheet
其实执行效率以及功耗也是重要因素。

选型主要是从系统架构、需求方面考虑 找最合适的而不是最好的。

网友(2016-08-23):
关于8051IP核的疑惑

网友(2020-01-13):
有些对话还是挺有启发的

网友(2021-02-04):
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是R8051XC2,部分公司在用R8051XC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