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arameter条件修改问题

楼主(2016-05-17):
  遇到个问题,也可能是想多了,请教下大家。  我知道parameter可在顶层用 defapara 或 # 修改。
  但我想实现类似
            parameter DATA = condition ? 1 : 2;
  的功能,或者说
               if(condition) parameter  DATA = 1;
               else parameter DATA = 2;
(上面的语法多半是有问题,我只是下想表达这个意思) 这种在某种条件下修改参数值该如何实现呢?

网友:
可以试试·ifdef   ·endif的语句呢,通过宏定义来指定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看到很多地方不提倡用define。可以试试,谢谢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的condition也可以是parameter,这样就没错了,你只要去传递condition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