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 -topo模式是干什么用的?

楼主(2016-05-17):
看workshop上写的The –topographical option invokes DC in topographical
mode (versus WLM or wireload mode without the option)。那这个wireload mode又是干嘛用的?如果之间输入dc_shell启动dc后是什么模式?各个模式有什么区别?

网友(2017-12-27):
1.wireload mode 是线载模型,计算RC串扰的,会使net产生一些delay,delay值就是这样算出来的;
2.dc -t 是synthesis完,拿去做floorplan,得到的def再拿回来再做一次synthesis,这样工具利用实际的位置信息来计算RC,而不再使用wireload model来估算,更加准一点

网友:
是的,RC更精确了。

网友:
就是让DC看到更多的物理信息,综合出来的网表质量更好,和PR工具的一致性更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