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如何设计运放来放大2mV的输入信号

楼主(2016-05-17):
输入信号只有2mV,该用什么结构的放大器,才能有效的放大2mV的信号呢?因为运放的offset或者noise都可能把2mV输入信号淹没了。
谢谢!

网友:
直流交流?
交流用ac coupling

网友:
高增益低噪声的运放

网友:
Low Noise Amplifier With Chopper or Auto-Zero Skills
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

楼主:
谢谢。所以要用auto zero的switched cap放大器了

网友:
Auto-Zero Switched Cap Circuit 可以,
Chopper Intrumentation Amplifier also OK!

网友:
要看具体什么信号,比如MIC头,很多时候信号幅度都只有10mV以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