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大规模集成电路后仿速度慢的问题

楼主(2016-05-17):
小弟最近在探索关于大规模集成电路后仿的问题。
现有的一套流程是以gdsii格式的layout为输入,先用calibre抽出cdl网表,再用StarRC抽成spf格式的post netlist,最后直接用hspice跑仿真。

这种方式应该说比较简单粗暴,抽netlist的时候是全部flatten的,没有keep电路本身的hierarchy。仿真时间非常漫长,不过最后还是可以收敛得到结果。

改进的想法是,电路中有一些IP以及数字的模块,一方面,数字这边照理说应该引入一些时序分析来check setup&hold time,另一方面,希望把这些部分在抽RC时keep hierarchy,让post netlist精简一点,数字部分直接用延迟已知的一些模块代替。

小弟查阅了一些资料,认为时序分析这边可以引入Primetime。在StarRC这一步,一方面还是要抽出全局的spf文件,另一方面生成spef格式的寄生文件作为pt的输入,然后输出延时文件sdf。以上步骤理论上应该都是可行的,但是接下来想得到一个spf和sdf merge在一起的文件供hspice仿真用,就是数字部分直接有延时信息可用,其他部分还是按抽出的RC去仿,这个想法好像不太能实现。

小弟初涉后仿领域,还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这个想法能不能实现,如果不能的话,有没有一些经典的流程可以解决这里后仿速度慢的问题。

楼主:
有没有大神来解答一下呢,是不是我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,或者发错了版块呢……

网友A(2022-08-04):
引用 楼主:
有没有大神来解答一下呢,是不是我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,或者发错了版块呢…… ...

请问下前辈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下前辈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

时间有点久远了哈,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有没有新的解决办法了,现在也不做后仿这方面的工作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时间有点久远了哈,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有没有新的解决办法了,现在也不做后仿这方面的工作了
...

前辈是做数字后端的吗?做了三年版图,最近想转数字后端,推荐转吗?能给些宝贵建议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前辈是做数字后端的吗?做了三年版图,最近想转数字后端,推荐转吗?能给些宝贵建议吗
...

这贴是以前在学校做项目的时候发的,正式工作我没做过后端的哈。
现在是在做中前端的工作,前辈谈不上,建议也没有啦。
我觉得喜欢什么就去做就好了,现在大环境好,有很多机会,无论是单纯搞钱,还是寻求挑战,甚至摸鱼养老,都有很多选择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贴是以前在学校做项目的时候发的,正式工作我没做过后端的哈。
现在是在做中前端的工作,前辈谈不上, ...

嗯,说的有理,我现在转行在做flash电路设计,但是感觉不太适合自己,还是想回去做后端,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,说的有理,我现在转行在做flash电路设计,但是感觉不太适合自己,还是想回去做后端,哈哈
...

加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