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用MATLAB对偶极子天线辐射性能分析

楼主(2016-05-17):
怎样用MATLAB对偶极子天线辐射性能分析

楼主:
现已解决方向图,求方向性系数

楼主:
求大神帮忙

网友:
我做过,对积分离散化,或者用天线工具箱直接求,只需要几行代码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您好:
     主要是通过matlab编程实现半波偶极子天线电流、辐射电阻及方向图的计算与图形绘制等几个方面的程序,如果您有的话,希望您可以分享给我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谢谢!!

楼主:
依然求助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matlab最新版有天线工具箱,直接调用,只要几行代码

网友:
%% MATLAB 2016a

% Example 1:
% Create a center-fed planar dipole with length 2m and width 0.05m
% and visualize it.

d = dipole('Width',0.05);
show(d)

% Example 2:
% Calculate the impedance of the dipole created in example 1 over the
% frequency span 50MHz - 100MHz.

impedance(d,linspace(50e6,100e6,51))

% Example3:
% Plot the ration pattern of the dipole in example 1 in x-z plane

figure;
pattern(d, 2e9, 0, 0:1:360);

% Example4: Calculate and plot the current distribution

figure;
current  (d, 2e9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