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仿真时怎么保证管子工作在饱和区?

楼主(2016-05-17):
如题,怎么调,具体点儿

网友:
你的提问太模糊了,让人怎么具体答。。

这个是要结合具体电路来做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怎么让仿真出的数据满足Vgs>=Vth,Vds>=Vgs-Vth,是通过调管子的宽长比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根据mos的萨方程,注意电路中哪些量是不变的,哪些量是随另一些量变化的。

网友:
首先,你得了解你工艺的特性,然后你的管子要做什么用?
管子的特性可以理解为I-V曲线,或者是用gm/Id来衡量
然后,你的过驱动电压是多少,或者gm/Id是多少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how to improve coverag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