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CVCO bank step

楼主(2016-05-18):
请教大家一个问题:LCVCO 通常会采用多bit位的粗调谐的电容阵列,那么怎么去保证每条bank之间的间距step是一样的呢?
另外这个step是如何定义的呢?

网友:
普通结构的话无法保证  尤其在你vco的frequency range 很大的时候
参考卢磊的文章  做成恒定kvco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thanks   我来找找文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