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delsim 仿真 出现这个问题 怎么弄??谢谢。。

楼主(2016-05-18):
(图片)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未设置 timescale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已经 设置了。。。

网友:
没找到啊,那个例化有问题,注意模块名称是否一致

网友:
那个模块没有加到列表里吧!或者名字不匹配!

网友:
找不到SPI_Mastaer这个文件呗,大小写、路径等等是否都是对应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