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二极管作ESD保护

楼主(2016-05-18):
二极管作ESD保护,面积的确定一般依据是什么?二极管面积大,是因为需要散热吗?可是面积大了,寄生电容也会增加,如何平衡呢?请大神指教

网友:
二极管的面积大了,自然可以流过的电流就会增加,使其It2增大。你的这个二极管要用在RF里面吗? QQ1132359995

楼主:
普通电路,那是不是说只要面积允许,二极管的面积越大越好呢?

网友:
有联系方式吗?

网友:
这个需要根据电路的频响和ESD需求来定。体积和寄生电容,频率响应有关,ESD保护特性可以通过TLP测试来进行选择。
下面这个就是根据VNA和VF-TLP测试选择二极管的实例
http://www.esdemc.com/public/docs/TestReports/ESDEMC_TR001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