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loorplan时做的global route什么作用,route的是Marco还是标准单元?

楼主(2016-05-18):
小白问题:floorplan时做的global route什么作用,route的是Marco还是标准单元?谢谢

网友:
floorplan 没有做route。
route时候分为 global route, track assignment,detail route。
global route是把需要route的区域切分成矩形然后进行粗略的绕线。

网友:
floorplan 做global route只是为了大概看看routing congestion,方便调整floorplan
节省时间而已,不用一直跑完place & rout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