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SDF timing check与单元库timing check的问题

楼主(2016-05-18):
请教大家一个问题:SDF中timing check与单元库中的timing check关系是什么,后仿的timing check以哪个为准呢?

网友:
库中的timing_check类似于库的时序建模,里面声明的值不是真实的;而sdf中针对库的模型,对应于库的每一种sdf_cond都有一个具体的值,按照库的模型对应的反标,进而实现真实delay的仿真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已经搞清楚了,谢谢指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