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偏置电流是本地镜像的好还是远处送来的好?

楼主(2016-05-18):
很多模块的偏置电流可以远处拿来,也可以远处拿来后本地镜像后再用
哪个好?为什么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个人觉得不存在好与坏的问题,看具体情况。
   从远处拿过来,IR drop的影响有多大
   如果同一偏置电流或者电压给多个模块提供偏置,模块间的crosstalk会不会影响performance
   local去产生的话,引入多余的power consumption重不重要
   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