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分离

楼主(2016-05-19):
首先,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尽量远离应该是没问题的。
那么如果把相对远离衬底的M2M3层给模拟信号,M1给一些频率不高的数字信号,这样的布局是否合理?

网友:
想法可以

网友:
无论数字还是模拟信号都是要同时连到上层金属盒底层device的,那么可以把模拟和数字block整体分开,每层金属的数模区域也要分开,最大程度减小上层金属之间寄生电容的影响。
要隔离衬底噪声的话,建议采用DNW给NMOS做单独的阱。理论上来讲,数字和模拟device放置的足够远,衬底的噪声会减小到足够小,但是会牺牲很多面积。

网友:
最好还是分区域,不要混在一起画。有DNW当然最好,如果没有就尽量多加guard ring做隔离,减少sub上的噪声传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