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E2 115 控制 ds18b20 温度传感器

楼主(2016-05-19):
请问板上谁有用过DE2 115 来控制 ds18b20 温度传感器吗?和朋友在做项目,需要测温度,不知道从何处入手?谢谢!!

网友:
one wire协议,最好用的方法是cpu通过gpio来模拟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非常感谢!有个问题,FPGA没有CPU吧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XILINX有软核Microblaze

网友:
Altera 有 CPU 核,叫做 NIOS,就是單片機。DE2的手冊裡應該都有介紹資源: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464702-1-3.html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太感谢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