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中如何避免标准单元内部斜金属间距问题?急急!!!!

楼主(2016-05-19):
这是标准单元的FRAM

这是标准单元的cel,发现cel中的斜金属线没有小矩形,但FRAM中的斜金属线却没有小矩形

这是此标准单元在icc layout window中的图

这是我在Calibre中跑DRC后的图,图中黄色区域为违例部分。ICC中却并未检测出来,我该如何修正此类违例,求大神解疑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跪求大神解疑

网友(2016-10-16):
我也遇到了您这样类似的问题。我用ICC进行DRC时,它说我标准单元里面的斜线不满足最小线宽要求。我检查了格点也是正确的。请问您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在ICC进行布线前,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-connect_within_pins {{m1 via_standard_cell_pins}  {m2 via_standard_cell_pins} {m3 via_standard_cell_pins}}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