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路同时有正负反馈环路,怎么分析稳定性

楼主(2016-05-19):
如图所示。该怎么从理论角度分析这个电路的稳定性。图中同时又正负反馈环路。

楼主:
我用SFG方法算出传输函数后,证明输出是输入的反向,是不是就证明了负反馈比正反馈大??

这是计算化简之后的传输函数,这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得出AV是一个负数。

网友:
个人认为,完整的传输函数都有了,拉式平面做零极点图判断稳定性就行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自己都推导出来了,线性系统满足叠加原理,只要整体反馈是负的就行,即负反馈大于正反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