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手设计一个中心频率600MHZ的环形振荡器,求帮助

楼主(2016-05-19):
要求设计一个600MHz的cmos反相器,我就把5个反相器头尾连起来,外面加了一个vdc。进去ADE中跑出来是一种三角波,振幅在0.1V左右(显然不对)。所以请教一下各位前辈,如何设置初始条件,还有是用vdc还是vpwl?新人一枚,可能有些地方表达的不规范

楼主:
使用的库是ncsu-cdk-1.5.1的celllibtsmc03,待会会上截图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每一个反相器的传播延时tpd大概是多少?要保证 2*N*tpd > T 才能起振。另外,仿真的时候可以加一个很小的阶跃在某一和节点,或者enable transient noise, 这样能帮助快速起振。

网友:
我也想学,我先找书看

楼主:
回复 3# iamshuang2013 请教一下怎么加阶跃信号,我试了半天没成功,是initial condition 么?

网友:
initial condition 可以啊

网友:
或者是在电源加一个上电的斜坡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现在振起来了,谢谢。不过我发现波形有一些刺,在高电平最后一段凸起,低电平最后一段凹陷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反相器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寄生电容Cgd的影响

    可以看一下 个人观点~~

网友(2017-05-16):
怎么确定环形振荡器链的个数呢?新手求解……

网友(2017-07-28):
加入一级施密特触发器+反相器整形为方波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根据你的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,级数越多,相位裕度越小,增益裕度越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