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大电流问题

楼主(2016-05-19):
请问一下,在chip级检查的时候怎么能很快知道对于各种POWER/GND所带的电流是否符合要求还有就是随着metal长度的变化我怎么能很快的算出Idrop,有没有什么检查的软件或者是脚本

网友:
EM检查一般是在block level后仿真的时候会涉及,full chip后仿真不现实,所以比较难搞。
IR drop的话记得以前是用totem来做的,block和顶层都可以,只是顶层会比较慢。具体方法建议可以看下工具相关的资料。

网友:
EMIR仿真啊,cadence有这样的工具,我们现在都要做这个检查

网友:
我们一般是EPS,不过比较慢---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你的回答,请问这是cadence自带的吗,不知怎么用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你的回答,能详细说下怎么用吗

网友(2018-03-19):
感謝分享  大堆   thx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同问,工具集成在cadence里面吗?怎么使用?有没有相关的文档可以看看

网友(2019-04-02):
看help文档  里面有EMIR流程介绍

网友:
calibre有perc,可以进行chip level的检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