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遇到时钟频率是30mhz,60mhz仿真怎么办

楼主(2016-05-19):
RT.时钟频率如果是25mhz。我们可以//    1s/25000000=40ns
reg clk;

always  #20

clk=!clk;

求助各位大神,如果遇到时钟是60mhz怎么办啊?
//    1s/60000000=   这不能除尽咋办啊
如果是16还好说,来个1/16000000=62.5ns
急求!谢谢

网友:
如果你用需要非常精准的60MHZ做仿真, 那你用两个可以除的尽的频率去合成。
比如 1000/60 = N/64 + M/50, 你自己去找两个频率点

网友:
四舍五入可以的吧

网友:
我有点不太理解:
仿真需要非常精确吗?比如你给一个50MHz的时钟,你就认为是60MHz不就行了?
如果真需要非常精准的话,锁相环行不行?

网友:
楼主说得很有道理

网友:
always  #1e3/30  clk_30M =!clk_30M;

网友:
注意在模擬時候要在testbench file上的timescale 定義要設定到1ps如下所示
`timescale 1ns/1ps
不然模擬會有問題

网友:
仿真干嘛非要那么准,保持倍数关系就行了啊

网友:
不需要很准确的!

网友:
前期功能仿真这个可以随便写,后期时序仿真写个近似的就行;
同理可参照静态时序分析过程,create clock时的频率稍微大一点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