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hspice或者spectre仿SRAM静态噪声容限

楼主(2016-05-19):
求助,新手上路,要仿六管SRAM的静态噪声容限,看了很多书都不知道用软件怎么仿。书只是说把两个方程翻译成电路然后做直流扫描,或者加两个噪声源看什么时候存储信息出错,就是噪声容限,但是我实际操作的时候不太会。比如字线位线电平如何给,仿VTC的时候,哪里的电压作为扫描电压,求大神给点帮助。原来有个帖子说的不是很细,还是不懂,所以再开一个帖子请教一下。

网友(2018-10-26):
SNM Caculation方法
SNM Caculation.pdf (221.06 KB , 下载次数: 300 )

网友(2019-02-25):
很想知道,谢谢

网友(2019-12-03):
正在仿噪声容限,学习中

网友:
下来看看,谢谢大佬

网友(2020-03-15):
感谢大佬,正在学习

网友A(2020-05-12)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,我想请教一下sram单元的读写该如何仿真

网友(2020-12-06):
引用 网友A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,我想请教一下sram单元的读写该如何仿真

同问,请问层主解决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