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人求教skill语言

楼主(2016-05-19):
小弟最近在学习skill,请问如何编辑已添加器件的属性,例如将vdc中的DC值改成5,在线等,谢谢

楼主:
自己顶。。勿沉。。

楼主:
也许说的还不够清楚,就是希望在把器件添加到原理图的过程中,设置好我们所需要的值

楼主:
研究了很多代码,写了如下的程序
cdfgDate = cdfGetInstCDF(instRES)
cdfSeg=cdfgDate~>"segments"~>value
dbSet(instRES "2" cdfSeg~>value)

但是报错,get/getq: first arg must be either symbol, list, defstruct or user type - 1
请问怎么解决。

楼主:
参考了很多帖子,自己写了下面三句

cdfgDate = cdfGetInstCDF(instRES)
cdfSeg=cdfgDate~>"segments"~>value
dbSet(instRES "2" cdfSeg~>value)
但是报错,
get/getq: first arg must be either symbol, list, defstruct or user type - 1

请问怎么解决。在线等啊啊啊啊啊

网友:
第一个问题:
假如你是用analogLib里的vdc , myVdc 是schematic里的vdc instance的DB,   可以用myVdc~>vdc="5" 就可以把DC值改成5.
第二个问题:
我猜测你是想改变你的电阻的segments值
可以直接用dbSet(instRES "2" "segments"),   没有你的电阻信息, 猜测你的电阻有segments参数以及它的type是string。

网友A:
试试
cdfSeg=cdfgDate~>segments~>...

引号表示segments是字符串。
另外如果你对CDF不是很熟悉的话,不建议你使用cdf...函数。

另外修改Instance参数不用通过cdf。
你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获得你选取Instance的ID
在选中一个Instance,可以是你的电压源,在CIW里输入
obj=car(geGetSelSet())
通过下面的命令,获得这个object的property的参数
obj~>prop~>?
如果要知道参数名,以及赋值
obj~>prop~>??

在CellView里面获取Instance的ID的方法有很多。
一般是先获取cellview的ID
cv = geGetEditCellView()

然后以cv为起点,你可以获取这个cellview下面各种信息。
包括Instances,terminals, nets等等。
然后配合setof函数获取你所需要的object ID。

网友A:
wowmin的程序主体是对的,它能获取所有指定类型(cellname 为特定值)的器件。
之所以器件参数没有改变,是因为你对所需要修改的参数说明不足,导致程序并没有访问到需要修改的变量。
即一下程序并没有正确运行。
             w=inst~>w
             l=inst~>l
             inst~>master=targetId
             inst~>w=w
             ;;need trigger callback for "w"
             inst~>l=l
            ;;need trigger callback  for "l“

因为器件相关变量名跟工艺相关。我们不可能提供最终的code。这个需要你根据你那的情况来自行调整。

你可以先做一下尝试
在schematic里,选中一个你需要修改的MOS管,再CIW中输入
inst=car(geGetSelSet())
通过下面的命令,获得这个inst的property的参数
inst~>prop~>?
如果要知道参数名,以及赋值
inst~>prop~>??

然后使用setof命令来获得你需要的property
prop = car(setof(x inst~>prop x~>name == "???"))
???是你需要修改的参数名
在把prop的赋值保存下来。
w = prop~>value

然后在用wowmin的思路来执行。

上面这些,你都可以先在CIW里面做实验,看你是否可以通过命令来改变器件参数。
祝你好运。

网友(2016-11-07):
Thanks! It is good  for us !
I modied it , it worked 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问->  和 ~>分别是什么作用?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~> 或者 -> 用于查询struct 数据结构的 属性/值
例如
defstruct(my_struct)
gv = make_my_struct()
gv~>M1 = list("M1” “pin")
gv~>M1_space = 2
gv~>width = 0.1

然后就可以像查看gv~>M1
gv~>width
gv~>?  ;查看所有属性
gv~>??  ;查看所有属性和值

网友:
非常感谢大神答疑解惑,我还有一点疑惑,他们两个有没有区别?因为看到有的时候用->,有的时候用~>,

网友C(2019-04-01):
引用 网友A:
试试
cdfSeg=cdfgDate~>segments~>...

请问cellviewID和objectID是一样的吗?如果不一样,具体有什么不同呢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请问cellviewID和objectID是一样的吗?如果不一样,具体有什么不同呢?

不一样 如果是翻译的话

cellviewID 是视图的id

objectID 是器件的id
你可以理解为cellview是一个房间
object是房间里面的一个书桌(家具)之类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不一样 如果是翻译的话

cellviewID 是视图的id

那object可以指代什么东西呢?这两个是不是有某些情况下是等同的?这两个概念有点模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object可以指代什么东西呢?这两个是不是有某些情况下是等同的?这两个概念有点模糊
...

1 比如说mos管
2 不等同

网友E(2023-03-23):
引用 网友A:
wowmin的程序主体是对的,它能获取所有指定类型(cellname 为特定值)的器件。
之所以器件参数没有改变,是 ...

您好,用您说的方法,现在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:
       新建instance,其db~>prop是空的。

       我最近正在尝试用skill新建instance,同时修改其w&l,想要达成area、pj等参数能随着w&l的变动而相应改动。
我用新建prop的方式给w&l新值,发现其area等参数无法随着w&l的变动而相应改动,也就是无法调用其callback。

网友(2023-06-14):
引用 网友E:
您好,用您说的方法,现在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:
       新建instance,其db~>prop是空的。

解决了吗

网友A(2024-01-29):
引用 网友E:
您好,用您说的方法,现在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:
       新建instance,其db~>prop是空的。

不好意思,好久没有上EEtop了。

关于出发器件的cdf参数的回调函数,请参考Cadence的解决方案:
How to call CDF callbacks procedurally from SKILL to update CDF parameters? (cadence.com)

其关键是,在Virtuoso中有一个全局变量cdfgData,当当打开期间的Property Editor之后,该期间的cdf object就会被赋予该全局变量。cdf callback是作用于该全局变量的。因此,在赋值完成后,调用cdf callback就会作用于所选择的期间了。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。

cv       = geGetEditCellView()
instList = cv~>instances
inst     = car(instList)
cdf      = cdfGetInstCDF(inst)
cdfgData = cdf
<cdf callback function>

祝好

网友(2024-12-27):
引用 网友A:
不好意思,好久没有上EEtop了。

关于出发器件的cdf参数的回调函数,请参考Cadence的解决方案:

谢谢,之前有请教AE,他和您给出同样的解决方法。参考这个cadence的帖子,已经解决了。
目前发现当前的解决方法,某些pdk可能会不适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