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ADC用片上的基准电压性能下降,有什么办法?

楼主(2016-05-19):
ADC用外部基准电压没问题,用内部基准的时候,性能下降不少,怎么优化呢?

最佳答案

网友:
你确定是基准的性能?还是reference buffer 太差?

网友:
外部参考有buffer吗?内部外部参考噪声性能差别大吗?

楼主:
外部参考有buffer吗?内部外部参考噪声性能差别大吗?
引用 网友A:

外部参考没有buffer,内部外部参考差2bit,主要是由于底噪提高~

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
    BG+reference buffer 噪声防了么:)

楼主:
回复  typhoon222

    BG+reference buffer 噪声防了么:)
引用 网友B:

reference buffer噪声
BG+电流偏置+reference buffer

网友:
大哥,reference path 是看输出噪声。input referred noise 没鸟用

楼主:
大哥,reference path 是看输出噪声。input referred noise 没鸟用
引用 网友B:

等效输出噪声
reference buffer

网友:
BG+电流偏置+reference buffer

网友:
三个模块合在一起的噪声比单独一个模块的噪声还要小????
仿真没问题吧?
sar adc 真的是太容易做了,呵呵

楼主:
不知道啊,仿真没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