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亚阈值设计求助

楼主(2016-05-19):
大家好,现在我有一个100nA的电流输入到cascode电流镜,我的问题是则个电流镜中的MOS管是设置在亚阈值区还是饱和区啊,如果是工作在饱和区的话MOS管的L会设计的特别长而W会比较短,这样的话如果多几路镜像的话版图就会显得不好匹配;如果将MOS管设计在亚阈值的话会不会使得电流的镜像比较不准啊,因为经常看到说要使电流镜工作在饱和区,希望有过低功耗设计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下啊。谢谢!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   太多太多人(甚至某些论文)将亚阈值区和饱和区的概念弄混了。。。。。。   MOSFET的Vgs的大小将MOS管分为三个工作状态:weak inversion(弱反型,或者称亚阈值),moderate inversion(中间反型,部分属于亚阈值)和 strong inversion(强反型,注意名称!这个不叫饱和区
   这三个工作状态根据Vds的不同,都可存在 线性区,非线性区但未饱和,还有饱和区(不同的Vgs都存在饱和区!只是对Vds的要求不同!)

   如果是要进行低功耗的设计的话,将管子置于亚阈值区是最好的,并且要饱和!亚阈值区一般的说法是Vds>4kT/q能达到饱和状态。
   亚阈值设计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对于IR drop比较敏感,因为亚阈的饱和电流跟Vgs是指数相关的,而强反型只是平方相关,如果是速度饱和,那就只是线性相关。所以IR drop造成的电流波动是你的设计所需要注意的。

网友:
可以用source generation R 来达到matching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版主你好,谢谢你的回复!我想问一个问题是,如果我做一个工作在亚阈值的电流镜,同时满足vds>4VT的话,这个时候电流镜的栅极电压都相等,电流镜的镜像电流应该不会受到IR drop现象的影响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你好,谢谢你的回复啊!我想问一下source generation R是什么意思啊,谢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他的意思是源级加电阻,类似于双极工艺的做法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当然会! 比如说nmos的电流镜,你的ground上面要流电流,你要保证两个NMOS的source端(即连到ground上的电流)的电压要一样,在layout上要很小心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嗯嗯,明白啦,谢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100nA的电流,这得要多大的电阻才能造成影响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单论100nA的话,应该不会造成什么影响。
   genrally的来说,IR造成的电流变化,做亚阈值设计的时候还是要考虑清楚

网友D(2017-04-08):
问一下,IR DROP是什么意思。

网友(2019-04-24):
引用 网友D:
问一下,IR DROP是什么意思。

IR 就是电流经过电阻导致的压降

网友(2022-09-11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大神,2022年了,我就是你这个很多人搞混了中的一个, 一直认为线性 饱和的概念都是建立在 vgs > vth 的基础上,  没想到亚阈值导通同样有 饱和 线性, 看到这条回复,恍然大悟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