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modelsim采样问题

楼主(2016-05-19):
最近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:always @ 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
  if (!rst_n)
    a <= 1'b0;
  else if (valid)
    a <= 1'b1;
  else
    a <= 1'b0;
a只有当valid为1时才会赋值为1,也就是说,a为1时,其应该延后valid 1拍的,但是在用modelsim仿真时,a居然与b在同一个时钟被采用,这个问题是什么引起的呢?多谢各位大牛。

楼主:
解决了,在testbench中,需要在assign中加入延时,这个应该是modelsim工具所要求的。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解决了,在testbench中,assign语句加入延时即可,这个应该是modelsim仿真工具所要求的。

网友:
testbench里面的assign?
不太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