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sigma-delta ADC中数字抽取滤波器的设计指标问题

楼主(2016-05-19):
各位大神,前天问了一个数字抽取滤波器的问题,到现在都没人解答。我将这个问题举例说明,再拿出来求助一下,希望懂的人能为我解惑一下。      我的问题是在sigma-delta ADC中,对数字抽取滤波器的指标要求是:
      滤波器输入采样时钟频率为10MHz,进行512/256倍降采样,要求恢复出的信号带宽为10KHz,ADC的输出有效位数不能小于14bit。请问如何确定滤波器的各项指标,如通带截止频率、阻带截止频率、通带纹波、阻带衰减?
      目前我是这样定的,不知道恰当与否,如下所示:

      这样做目前我有的疑问有以下四个:
  1)信号带宽为10KHz,而10MHz采样频率的输入到滤波器输出的奈奎斯特频率却为19.53125KHz(Fo/2=9.765625KHz),不足10KHz,这样那假设我输入信号频率为10KHz,那岂不是说明有一部分有用信号进入了过渡带,与噪声混叠了???那么降采样为512时是不是不可能实现?
  2)通带截止频率设置设置为9KHz是否合适?
  3)通带纹波和阻带衰减分别设置为0.02dB和120dB是否设置大了???
  4)目前根据上述设计我已经完成了,滤波器输出的有效位数ENOB最终可达到18.16bit,Verilog代码也已经写完,然后到最终的版图设计都已经生成了symbol,但是拿到Cadence进行仿真,这个数字电路却带不起来,总是闪退,怎么解决这个问题?
   问题有些多,因为刚开始研究这个,还请包涵……

网友:
你在matlab版或通信ic设计版发,会不会好一些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哦。好的,谢谢提醒

网友(2021-11-01):
设置阻带120db的依据是

网友(2023-04-12):
感觉这个滤波器的过渡带Fpass 和Fstop的的参数设计的有点不合理, 一般这是过度带时,设置为Fstop = Fs-Fpass即可,这样可以认为是最优的选择。当Fstop < Fs-Fpass,这样无形中使得滤波器的阶数变高,付出更多的成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