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PGA作为pcie的主桥控制器

楼主(2016-05-19):
请问有没有人使用 Altera的Cyclone 4 的gx系列做过pcie的应用。
我需要用fpga的pcie通过一个pcie转sata的芯片,将数据存储到硬盘里。

网上基本上都是使用pcie的端模式,没有看到有人做过主桥控制。

不知道这样的方案可不可行。

网友:
官方有說明需要Cyclone IV GX等級可以產生 PCIE Gen1,建議用 Cyclone V GT/GX 以上的,會好一點。

网友:
如果你是要用FPGA做上位机,实现一个PCIE RC并不是问题。PCIE转SATA芯片不知道是基于什么协议,如果是AHCI,还要实现AHCI协议。如果你不是往硬盘里面存储裸数据,则还要在FPGA内跑一个OS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现在集成cpu的fpga很多,跑os不是瓶颈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膜拜一下!!

网友:
有Xilinx FPGA -》pcie 》硬盘的方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