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1MHz的E类高频逆变源主电路上电后,驱动波形出现震荡问题

楼主(2016-05-20):
在做1MHz的高频E类逆变源,主电路未上电时 ,开关波形良好,主电路上电后,驱动波形震荡严重,且Vsd的波形也出现严重的震荡。不知道是PCB板子的问题,还是元件参数的问题,各位大神,能帮忙分析一下,可能的原因吗?

楼主:
主电路未上电时驱动波形

主电路未上电时驱动波形

主电路上电后波形,1是Vds波形,2是驱动波形

主电路上电后波形,1是Vds波形,2是驱动波形

原理图

原理图

主电路及参数

主电路及参数

pcb正面

pcb正面

PCB背面

PCB背面
1 开关波形,2驱动波形.bmp

网友:
你能具体说下你测试的电路位置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测试的是mos管的门级,和DS两端波形,其实不止mos管的门级有震荡,连驱动芯片IXDN404的输出也有震荡,前面产生方波的管子也都有震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