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普通环形振荡器测试问题

楼主(2016-05-20):
我是用奇数级的反相器首尾相接形成的普通环形振荡器。目前在测试中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,就是在我多次上电过程中,输出的频率不稳定。有时在2M多,有时在5M多。可以复现并且波形齐整,波幅正确。可按照公式计算,应该只有一个输出频率。
有些疑惑,想问下大家可能遇到了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你这是被调制了呀,如果你仿真没问题的话,那就是你layout有问题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201级反相器加上16分频。不知道是什么问题---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能解释的具体些么?没从这个角度分析过。由于电路不是我做的,只是负责测试所以想了解下可能的原因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201级的ring应该会有很多种振荡模,对应不同的振荡频率。多次测量的时候很可能会处于不同的振荡模,频率就会不一样。

网友:
怎么测的?测试环境怎样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封装出来接测试板测的。电源地上电后,输入端接电位起振,输出端接120ohm电阻后用同轴线接示波器观察波形。

网友:
输出有没有做buffer?die会不会被光照到?电源电压波动怎样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是使用数字IO做的输出,驱动能力不是问题;   电源上面测试过程中挂了300u电容稳压,输出波形变化不大;
   光照没试过,下午罩张黑纸试试。

网友:
有没有reset过程?
如果没有reset,会出现倍频时钟。频率倍数取决于反相器链的初始值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我们的环振是高电平使能,也就是reset的话,必须要接下地,然后再接高电平,让其震荡的意思么?

倍频时钟的产生原理是什么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是的。要接下地,然后再接高电平,让其震荡。

由于反相器的输入与输出之间有时延,所以反相器的输出可以在短时间内与输入电平相同。
如5级反相器初始值复位的状态为10101
则变化为:
10101
00101
01101
01001
01011
01010
11010
10010
10110
10100
10101

如5级反相器初始状态为10001
则变化为:
10001
00111
01100
11001
00011
01110
11000
10011
00110
11100
10001

网友:
上電過程
看起來是有實體了
要不要把寄生效應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