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,$signed在实际电路中要怎么改才可以在板子上跑?

楼主(2016-05-20):
用matlab产生了一个低通滤波器,里面有$signed,把这个单纯地取反加一好像的出来的波形不是仿真出来的,所以想请教下大家,麻烦了

楼主:
求大神们帮帮忙吧

网友:
verilog中直接用signed不能仿真综合吗?为啥要改?

网友:
代码贴上来

网友:
正数不变,负数取反加1;
我自己都不知道回答了你的什么问题,我没明白你的问题。
你是用matlab设计的滤波器,然后用matlab产生的VHDL/Verilog模块,再在FPGA中仿真,结果不正确,因为有signed?

网友:
verilog 2001本来就有$signed, 直接用就好。 但不要混用,signed的数,从定义到计算过程中的其他变量,全部都要转成$signed类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