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hase interpolator 在125MHz低频时钟下phase linearity太差,怎么调节?

楼主(2016-05-20):
各位大神好!最近在调一个HDMI的clock模块,用到phase interpolator,高频3Ghz下phase线性度很好,但师傅说hdmi还要求低频125Mhz下能工作。电路图与下图类似,phase<8:0>扫描128个,高两位控制delay T/4,T/2,3T/4,T。125MHz下基本呈现4个台阶,没有线性度。

PI

PI

phase linearity

phase linearity

坛里有没有做过PI的,提示一下低频该怎么调节?!谢谢!

网友:
125MHz还需要CDR 么?即便低频不线性,又有什么关系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也是这么想的,低频就把PI给去掉行不行,但得到的回复是否定的。我对整个hdmi了解的不是很多,师傅的说法肯定是有道理的 这个clock模块是为了给后边的RX提供2个相位相差90度的时钟信号。。。刚刚又想了一下,低频相位90度差的实现貌似跟线性度也没啥关系哈?
刚参加工作,对整个系统了解太少,谢谢你的帮助!!!

网友(2019-03-12):
楼主你好,最近也想设计一个类似的相位插值器,但对这一块不是很了解,想问一下,结构中的ICTL是非0即1吗?另外,输入的时钟是rail-to-rail的,还是低摆幅的差分信号?下面的负载管都是统一的尺寸吗?希望可以解答一下,谢谢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