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 選出相同power line的command file 不是轉成GDS而是用RVE直接看的方法

楼主(2016-05-20):
calibre 選出相同power line的command file 不是轉成GDS而是用RVE直接看的方法

网友:
不知道你要的是不是這個.
把DRC RESULTS DATABASE "calibre_drc.db" GDSII 換為DRC RESULTS DATABASE "calibre_drc.db" ASCII.
rve 可以讀取ASCII 格式file, GDSII 需要laker or candence 等tool 才可以.

楼主:
不是喔!目的是要抓出powerline(例如VDD)接到了哪些地方,用calibre 的方式.
之前是使用Hercules的rule run.但現在公司改用calibre了,還是有Hercules to calibre的方法??

网友:
不了解Hercules tool, 不過calibre 應該可以做到你的需求, 如需要幫忙, 可以把你的rule 發給我, 幫你加ERC rule check.
QQ:269~0679~56

网友:
方法1 如2楼输出
方法2 如4楼通过lvs rul 加ERC 检查输出
其实 就是查看电源地的链接嘛何必拘泥于输出格式~
方法3 calibredrv 读取提出了的gds.
方法4 cadence 61 以上版本可以直接 mark 后保存金属线路数据。这样就可以直接显示并保存出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