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快捷移动最小距离

楼主(2016-05-20):
做版图时,常会有各种图形拼接的时候,需要移动一点点距离,常常是最小格点。但是鼠标往往不是那么准确。
有没有更快捷的skill去做,然后只需要按一个快捷键就移动最小格点距离?

网友:
可以自动设一个快捷键啊。
move-->F3-->delta-->apply
把上面每一步操作对应的skill函数写进快捷键就好了,不过我没试过,lz可以试试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就是试过没用,才来论坛求组。虽然是个小问题,但是还是有利于提高效率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是61么?待我明天去试试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51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应该61 51 都能实现,以前用过,不过是CAD做的。

网友:
得到工艺格点,lehistretch() 加偏移量就行,我是快捷键加小键盘1234678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请问是怎么写的呢我试了试还是不行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试试下面这个:"leMoveForm->moveXField->value=0.005 _leApplyDeltaCB(hiGetCurrentWindow()) leimove()"
我这个在61里面是可以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了,但还是没成功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是函数不对么?
我616里面是ok的,如果不是函数有问题,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好的,谢谢您。这个是个小功能,不影响大局。我现在用51,可能有一些不同。

网友:
leHiStretch() addPoint(0:0) addPoint(0:1)  你在ciw输入试试 对你选择的图形 就会有偏移的,然后在想想如何 写成个小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