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igh gain和high power的区别

楼主(2016-05-21):
有没有大神能帮我解答一下 high gain和high power的区别。。。

网友:
器件 工作在 高 Gain区,  power 不一定 最高的 与 频率,器件偏置, 和 设计的电路 有 关联的, 要综合考虑的

网友:
高频器件 用loadpull 方法, 有助于分析

网友:
要得到high gain 用共軛匹配
要得到high power用阻抗匹配

网友:
不太清楚你的实际需求,不过可以这样解释:
high gain是高增益,一般如果自行使用管芯搭建和仿真时,应尽量将管芯匹配到最大电压放大倍数;如果使用集成器件,此时器件应工作在线性区,此时可称为线性增益或小信号增益;
high power 是高功率,功率输出时器件的电流放大倍数也很大,一般集成器件此时工作在饱和区,增益被深度压缩;此时器件的增益成为功率增益或饱和增益;功率增益较线性增益小得多,小得程度就代表了压缩的深度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