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ggnmos除了ESD作用还有什么用处?

楼主(2016-05-21):
在一些电路中,有看到在节点中加入ggnmos,另在数字模拟电路连接间也有加入ggnmos,通常ggnmos主要用在ESD,但不知在前面的两种情况下是什么作用?

网友:
我能想到的是  dummy 管的作用,以后万一有情况,还可以把他重新连线,当一个mos管用;

网友:
代替antenna diode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