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使用$readmemh命令编写Verilog测试模块循环读取时遇到问题,请大神帮助

楼主(2016-05-21):
先使用MATLAB生成了16位宽度,1024深度的正弦波数表,想使用$readmemh命令编写Verilog测试模块产生正弦激励波形,仿真表明初始化成功,但循环读取时错误,读到的数据不变且不正确。图1仿真结果。 2016-05-21_152824(读取失败).jpg

网友:
data_in[j] <= mem[j]; 改为 data_in <= mem[j];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还是大神厉害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改过来之后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:读数周期大部分时候是一个周期,有时会出现两个甚至多个周期,如图所示,何解?

读数周期有时候为两个周期

读数周期有时候为两个周期

多个周期

多个周期

网友:
是不是此时mem[j]的数据就是一样的,比如mem[219]=mem[220]=mem[221]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知道了,这是正常的现象,因为数表中的这几个数就一样,感谢回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