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会把Altium designer生成的文件导入到Siwave中吗

楼主(2016-05-21):
我在使用Siwave过程中发现Altium designer直接导出的anf文件并不能被Siwave所识别,会提示could not open ...anfv2 for reading;converting ansoft neutral file v4 into v2; please wait...done. 然后按提示路径找到的文件为0 kb,所以应该是转换失败。
所以特地再次寻求帮助,希望有大神可以将我的文件转换为Siwave可以导入的anf文件。

楼主:
我吧AltiumDesigner的PcbDoc文件保存为pcb格式再导出anf文件,就可以被Siwave读取并转换成功,或者说把AD中的PCB板的覆铜全部删掉再导出为anf文件也可以成功。

楼主(2016-06-26):
但是之后使用anf文件还是会提示不能仿真,缺少plane的问题。
之后发现,在AD中,将文件另保存为PCB Binary5.0的格式,再将此格式的文件导出为anf文件就可以在SIwave中使用并仿真了。

网友(2016-08-06):
同求,实验室都用的ad,目前只会将allegro的生成文件导入siwave

网友(2018-03-30):
回复 网友A:
好像会丢失很多元素,估计仿真不会精确了。还是allegro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