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的带宽以及负载电容对输出电压波动的影响

楼主(2016-05-21):
最近在着手弄LDO,有一个问题不是很清楚,想请教里的各位,谢谢~

就是如果LDO的输出电压供电给震荡器,怎样能够降低LDO输出电压的波动?

我觉得可以增大负载电容或者提高带宽,但是我认为这两者措施是矛盾的,增大负载电容大多会降低带宽,而增大带宽需要减小电容。

所以我在想电压波动和这两个因素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,那个因素更主要一点。

所以想请教各位这是问题应该怎么正确的考虑的?

谢谢各位的看帖和指教~~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在顶一下~~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你的LDO带宽应该是低于你的振荡器的吧?if so,你的电容本身就理解为滤波的作用更大点。

网友:
负载电容的关系更大。
振荡器瞬态电流需要多少?适当增大输出管的W/L尺寸。应该也有帮助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负载OSC抽取电流,导致负载电容上的波动 DeltV=I*t/C, 这里I和t受到OSC控制,不归你管,所以你要减小DeltV,只能增大C;
增大BW,是减小整个反馈系统的反应时间,当DeltV大的时候,加快输出管VGS的改变,增加/减小 电流;

所以两者都是可行的,不对立;
简单分析,不一定对,OSC抽取电流为I,整个反馈系统需要的反应时间t=k/BW,负载电容为C
那么 OSC开始抽取电流到整个系统反应过来,共抽取电荷 Q=I*k/BW,这些电荷在C上产生的压降 DeltaV = Q/C = I*K/(BW*C);

所以,你随意了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