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Clibre做寄生参数提取遇到的问题,请求大家帮助。谢谢!

楼主(2016-05-21):
第一次发帖。
用Calibre可以过DRC和LVS。做PEX的时候,开始一切都正常,然后弹出出Calibre View Setup窗口,设置好后点击OK,然后就不行了。也不能生成calibre的view。

报错信息是:
*ERROR* lineread: argument #1 should be an I/O port (type template = "ps") - nil
<<<Stack Trace>>>
lineread(inport)
......

这个是做最终电路的PEX遇到的问题,这个电路很大,有很多器件。
如果分别对每个模块做PEX,基本都可以顺利过,并生成calibre的view。

请问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?会是什么原因。
衷心谢谢大家了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~~
谢谢大家!!

楼主:
还有另外一个问题。在进行提取的时候,icfb会退出,terminal会报错:

Insufficient memory to continue.
Cannot satisfy request for XXXXX more bytes of memory.
Terminating process.
malloc: Cannot allocate memory

是因为器件太多的缘故的?还是哪里的设置问题。真是头疼。
谢谢大家!

楼主:
自己再顶一下。
谢谢大家!

网友A(2016-08-30):
回复 网友B:

   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了

网友(2019-06-06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同样的报错,不知道有没有解决

网友:
内存满了,换61把,51是32位的,规模大了经常这样

网友(2022-07-29):
楼主做PEX这个问题最后是因为什么还记得吗,我最近也遇到了,一直解决不了,而且所有模块都做不了PEX

网友(2023-05-12):
老哥,现在解决了吗?是咋回事呀

网友(2024-04-22):
现在解决了吗

网友(2025-05-26):
老哥解决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