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encounter BUMP 下面放置通孔的问题

楼主(2016-05-22):
各位大神:
             小弟现在用encounter 做flipchip 单芯片, 在bump绕线的时候, 在Flip Chip Route -Advance-Routing Constrains-Comon constraints -global 中已经将NOBUMPVIA设置成true,但是绕线结果有的BUMP下面还是有通孔的存在, 感觉设置没起作用, 哪位有没有也碰见这样的问题的? 怎么解决的? 谢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在BUMP下面打这层孔的 routing blockage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,我暂时是在lef里面添加所有金属层这样解决的。

网友(2018-02-23):
回复 楼主:

   请问有encounter做flipchip单芯片的教程吗,现在想学习一下但没找到好的资料,希望分享一下,谢谢~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   请问有encounter做flipchip单芯片的教程吗,现在想学习一下但没找到好的资料,希望分享一下,谢谢~

网友(2022-10-19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同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楼上的,我暂时是在lef里面添加所有金属层这样解决的。

楼主,请教一下,你是对OBS如何编写的呢?

网友:
请问有encounter做flipchip单芯片的教程吗,现在想学习一下但没找到好的资料,希望分享一下,谢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