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SE CORDIC仿真得到的波形不是完整的正弦波

楼主(2016-05-22):
使用cordic核仿真结果不是完整的波形。请大神告知!图为modelsim仿真结果。

波形不完整

波形不完整

网友:
至少存在一个问题:
出现了正弦波(注意看,有的部分飘到上面去了,和正常区域的显示是互补的,得拼起来),可能的原因是:
1. 该信号是带符号的,但是你显示的时候使用了无符号格式

建议将Modelsim中该信号的显示设置为Unsigned,应该就会有连续的周期输出

但是中间什么都没有的部分,不知道原因,但是看到sin_out信号也中断,因此猜测是设计需要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感谢你的回答,你说对了,显示格式应该是Decimal,然后设置显示形式为模拟形式,设置后的波形为:

设置正确显示格式的波形

设置正确显示格式的波形

怎么使波形连续可以参考大神博客:http://blog.163.com/fantasy_sunn ... 122013113152237210/

楼主:
哈哈,调试成功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,可以用查表法实现正弦波,但如果精度要求很高,用查表法需要用到大量的RAM资源。
请教一下,cordic是如何实现正弦波的,FPGA综合后,里面用了哪些资源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是用的ISE平台,开发环境自带cordic IP核,只需调用,然后处理好握手信号即可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本科毕设搞过cordic   网上很多cordic算法的资料  原理很简单  半小时就看懂了  ,大概就是旋转迭代 ,无线逼近精确的三角函数值,需要的资源和你设计的结构有关,应该只用到FF和lut   因为没有乘法 只有加减 。IP coregen  可以设计结构  串行的或者是流水的     就是速度和面积互换的关系

网友(2017-01-03):
回复 楼主:

   你好,我需要做这个,请问能知道一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