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IC5 ADE启动corner仿真时报错 jre not running

楼主(2016-05-22):
各位朋友:
     我在自己的虚拟机上(orcale)运行IC5,想通过ADE的tools选项调用corner仿真,结果每次选择corne按钮时,CIW窗口都会跳出来显示

    我google了一下,把虚拟机里的jdk和jre都更新了一遍,又在/etc/profile 里设置了环境变量,但是重启后还是不行,一样会弹出这个报错信息。

    想请问一下,之前遇到过类似情况的朋友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,非常感谢。

楼主:
已解决
这个问题是通过ADE的tools调用corner仿真图形界面时,需要一些/usr/lib下库的支持以启动java相关程序。我的虚拟机是64bit系统centos,而java进程是32bit运行,所以需要安装32位的相关库文件以i686结尾的安装包。之后就可以调用corner的图形界面

网友:
how to generate iddq patterns using cadence

网友(2018-01-01):
楼主只给了提示没给具体解决方法,我刚好也碰到相同的问题,通过搜索找到了解决方法,如下:
(1)在CIW中输入“sh("xterm &")”,此时会弹出一个terminal;
(2)在弹出的terminal中输入“cdsCorners showDialog blah”,此时会提示缺少库的具体名字;
(3)yum install 或者找到rpm包用rpm进行安装即可解决问题。
希望能给有碰到这个问题的朋友提供帮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