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大神来,关于grep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16-05-22):
在一个文档AA里面有如下内容:
a...
X(未知)
...
b...
c...
d...

想要的结果是通过grep 同时得到a行,a的下一行和b行的内容.或者其中的指令也可以。

网友:
感觉可以用grep的-A option取a X b c行,然后再-v删掉c行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c行的内容是未知的,使用grep -v 貌似不可行,

有没有grep可以并行处理的option, 两个grep同时进行,第一个grep带-A参数,第二个不带, 而且两个grep出来的结果还要合并在一起。

我想完成的功能是,
如果grep到AAA 就把AAA行和AAA下一行的内容保留下来,
如果grep到BBB 就仅仅把BBB的内容保留下来

thanks,

网友:
这个问题要不我来试试吧。
首先你已经限定死了,是想用grep来做,而grep是用来查找关键字的,分两步,第一你想找a行和a行的下一行,第二你还想找出c行,只能一个个的来。
1. 首先a行你肯定要找出哪个关键字的,暂且定为xxoo,那么就是grep -A1 "xxoo" YourFileName;
2. 所以想找出c行,只能重新grep,如 grep "ooxx" YourFileName.
当然你还想知道行号的话就是加参数-n。
实在不行,百度一下,或者直接命令行man grep,查找一下帮助。

网友:
可以用awk功能更加强大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 , 嘻嘻 搞定了
grep -n -A 1 a > test.log
grep -n c  >> test.log

sort test.log

done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