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版图中的instance和cell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6-05-23):
请教大家,版图中的instance和cell有什么区别?看一个block的大小是看cell的数量还是instance的数量?

网友:
layout 中调用到的object皆可称为instance(cell,mos,电阻等),cell是object的集合。block可以看成一个大的cell,一般实现某一function的cell,可称为bloc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