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将自己弄的skill程序集成到virtuoso的菜单上啊

楼主(2016-05-23):
如题,想将自己弄的skill程序集成到virtuoso的菜单上,以公司名做一个下拉菜单,有没有知道大概怎么弄啊,谢谢!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将下列代码保存为 layoutMenu.il,   在.cdsinit/CIW中 load("/path/to/file/layoutMenu.il").

procedure( ddCreateLayoutPulldownMenu()
  if( boundp( 'ddLayoutPulldownMenu )
     then ddLayoutPulldownMenu
  else
    hiCreatePulldownMenu(
       'ddLayoutPulldownMenu
       "MenuName"  ; The munu name, U can named by your company name.
       list(
          hiCreateMenuItem( ; list of menu items
             ?name 'Item1
             ?itemText "Item1"
             ?callback   "println("Item One")"   ; Use you own function to define callback
            )
          hiCreateMenuItem( ; list of menu items
             ?name 'Item2
             ?itemText "Item2"
             ?callback   "println("Item two")"
            )
       ) ; list
    ) ; hiCreatePulldownMenu
  ) ; if
) ; procedure

procedure( ddUserPostInstallTrigger(args)
   hiInsertBannerMenu(
        args->window
        ddCreateLayoutPulldownMenu()
        length( hiGetBannerMenus( args->window))
   )
) ; procedure

;; Triggers for adding it to layout and VXL window
deRegUserTriggers("maskLayout" nil nil 'ddUserPostInstallTrigger)
deRegUserTriggers("maskLayoutXL" nil nil 'ddUserPostInstallTrigger)

;; Triggers for adding it to schematic window
deRegUserTriggers("schematic" nil nil 'ddUserPostInstallTrigger)

;; Trigger for adding it to schematic window in case of VXL mode
deRegUserTriggers( "schSynthesisXL" nil nil 'ddUserPostInstallTrigger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  成功啦,谢谢前辈指导!

网友(2019-12-30):
很好的内容,学习了

网友(2021-07-17):
用不了呀

网友:
我是用不了,还是没有理解

网友B(2021-08-26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挺好用的。。。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请问一下那个脚本你是怎么实现的,怎么添加自己写的SKILL函数进那个脚本里面去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请问一下那个脚本你是怎么实现的,怎么添加自己写的SKILL函数进那个脚本里面去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请问一下那个脚本你是怎么实现的,怎么添加自己写的SKILL函数进那个脚本里面去,
...

括号里的函数名别加双引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括号里的函数名别加双引号

大牛,如何将自己的一个脚本和这个菜单先关联起来呢?谢谢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请问最后一行代码是什么意思呢?是实现的什么功能?

网友:
请问你把那些skill程序都放在virtuoso是为了找起来方便?不用一个个路径下翻?

网友(2022-04-12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感谢分享,

网友(2022-08-09):
引用 网友D:
括号里的函数名别加双引号

可以再说的具体一点吗?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  成功啦,谢谢前辈指导!

报最后那行代码有问题,怎么解决呀?

网友:
頂!不知道如何用?誰可以詳細教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挺好用的。。。感谢

试了一下用不了呀,可以帮忙讲一讲怎么用吗?谢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报最后那行代码有问题,怎么解决呀?

最后一行屏蔽掉也能用,会集成到电路和版图窗口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最后一行屏蔽掉也能用,会集成到电路和版图窗口。

屏蔽掉最后一行以后它会报:*WARING*: User post install trigger 'ddUserPostInstallTrigger is already registered for viewType maskLayout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最后一行屏蔽掉也能用,会集成到电路和版图窗口。

难道跟virtuoso版本有关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屏蔽掉最后一行以后它会报:*WARING*: User post install trigger 'ddUserPostInstallTrigger is already ...

这个warning无所谓吧,已经可以用了啊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这个warning无所谓吧,已经可以用了啊

如果成功的话是在电路和版图窗口的菜单栏显示MenuName这一项吗?但是并没有显示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如果成功的话是在电路和版图窗口的菜单栏显示MenuName这一项吗?但是并没有显示呀
...

有的,会有个相应的下拉菜单,或者说因为你子菜单是空的?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有的,会有个相应的下拉菜单,或者说因为你子菜单是空的??

是要把Item one和Item two换成自己的脚本名字吗?还是怎么弄呢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是要把Item one和Item two换成自己的脚本名字吗?还是怎么弄呢?

是的,换成你脚本里的函数名,前提是你的脚本已经load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换成你脚本里的函数名,前提是你的脚本已经load过了

可以了,非常感谢大佬的指导。抱拳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挺好用的。。。感谢

要是能在每个skill函数后面显示相应的快捷键就更加完美了

网友:
mark,如何把脚本集成到自带菜单中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procedure( ddCreateLayoutPulldownMenu()
  if( boundp( 'ddLayoutPulldownMenu )
     then ddLayoutPulldownMenu
  else
    hiCreatePulldownMenu(
       'ddLayoutPulldownMenu
       "MenuName"  ; The munu name, U can named by your company name.
       list(
          hiCreateMenuItem( ; list of menu items
             ?name 'Item1
             ?itemText "Item1"
             ?callback   "println("ConnectNetByName)"   ; Use you own function to define callback
            )
          hiCreateMenuItem( ; list of menu items
             ?name 'Item2
             ?itemText "Item2"
             ?callback   "println("mlticonnect")"
            )
       ) ; list
    ) ; hiCreatePulldownMenu
  ) ; if
) ; procedure

procedure( ddUserPostInstallTrigger(args)
   hiInsertBannerMenu(
        args->window
        ddCreateLayoutPulldownMenu()
        length( hiGetBannerMenus( args->window))
   )
) ; procedure

;; Triggers for adding it to layout and VXL window
deRegUserTriggers("maskLayout" nil nil 'ddUserPostInstallTrigger)
deRegUserTriggers("maskLayoutXL" nil nil 'ddUserPostInstallTrigger)

;; Triggers for adding it to schematic window
deRegUserTriggers("schematic" nil nil 'ddUserPostInstallTrigger)

;; Trigger for adding it to schematic window in case of VXL mode
;deRegUserTriggers( "schSynthesisXL" nil nil 'ddUserPostInstallTrigger)

麻烦楼主帮忙看一下,我添加的函数名对吗?,这个函数我已经load到.cdsinit里面的,添加的函数名如果是对的,请问一下图片的第一个报错是怎么意思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procedure( ddCreateLayoutPulldownMenu()
  if( boundp( 'ddLayoutPulldownMenu )
     then ddLayoutP ...

在你的函数名:”ConnectNetByName()“加个括号试一下,报错的位置在这里,使用前需要你先load这个脚本里面的函数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在你的函数名:”ConnectNetByName()“加个括号试一下,报错的位置在这里,使用前需要你先load这个脚本 ...

麻烦帮忙看一下,还是有问题,我能确定ConnectNetByName这个函数已经load到.cdsinit里面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麻烦帮忙看一下,还是有问题,我能确定ConnectNetByName这个函数已经load到.cdsinit里面 ...

你把函数两边的双引号去掉改成:”println(ConnectNetByName())“这样的格式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你把函数两边的双引号去掉改成:”println(ConnectNetByName())“这样的格式
...

问题已经解决,将”println(ConnectNetByName())“ 改成”ConnectNetByName()“就可以实现。我使用virtuoso618版本,

网友:
请问菜单没显示是怎么回事?但使用快捷键是能调用起来

网友:
菜单是这样的

网友H(2022-11-09):
引用 网友C:
问题已经解决,将”println(ConnectNetByName())“ 改成”ConnectNetByName()“就可以实现。我使用 ...

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:
1.图片上MenuItem后面显示的快捷键是在哪个函数添加的?写在callback函数里?
2.后面这段代码中
procedure( ddUserPostInstallTrigger(args)
   hiInsertBannerMenu(
        args->window
        ddCreateLayoutPulldownMenu()
        length( hiGetBannerMenus( args->window))
   )
) ; procedure

;; Triggers for adding it to layout and VXL window
deRegUserTriggers("maskLayout" nil nil 'ddUserPostInstallTrigger)

deRegUserTriggers后面的'ddUserPostInstallTrigger是个Symbol,上面的自定义的函数中需要传一个args过去,这里调用的时候也没有附带变量,所以请问这个args实际传的是什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:
1.图片上MenuItem后面显示的快捷键是在哪个函数添加的?写在callback函数里?
2. ...

第一个问题经过实践已经解决了。在callback里调用写好的函数并在函数中设置好Bindkey,加载出来的MenuItem上就会自动显示设置好的快捷键

网友I(2023-01-07):
如果我向做一个二级菜单,怎么处理啊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如果我向做一个二级菜单,怎么处理啊?

[ Skill ] 键位不够用之 Menu - YEUNGCHIE - 博客园 (cnblogs.com)西瓜大神博客园 你值得拥有!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[ Skill ] 键位不够用之 Menu - YEUNGCHIE - 博客园 (cnblogs.com)西瓜大神博客园 你值得拥有! ...

对对对, 昨天后来找到了,就是按照这个写的脚本。

网友(2023-02-12):
mark , skill script集成大到菜单

网友:
学到了,mark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问题已经解决,将”println(ConnectNetByName())“ 改成”ConnectNetByName()“就可以实现。我使用 ...

请问下,哪个println后面括号里面是添加类似这种吗,

网友(2023-03-21):
学习到了,马上试试

网友K(2023-10-17):
引用 网友E:
请问最后一行代码是什么意思呢?是实现的什么功能?

这个最后一行是啥意思啊,为啥加上就报错

网友:
大哥成功了吗

网友J:
引用 网友K:
这个最后一行是啥意思啊,为啥加上就报错

一个自动触发语句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一个自动触发语句

我把最后一行删了,可以用了

网友:
真的好用,学到好多。谢谢!!

网友:
我想请问一下我的load成功之后,窗口上没有,怎么回事

网友:
。怎么hi是回事呢

我的显示成功了把

我的显示成功了把

网友L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换成你脚本里的函数名,前提是你的脚本已经load过了

大佬,脚本里的函数名是指脚本的名字吗?还是?

网友(2023-11-22):
引用 网友L:
大佬,脚本里的函数名是指脚本的名字吗?还是?

是的,就是你脚本的文件名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大佬怎么修改可以让他加2个下拉菜单啊,我改了好久好像都只能加一个下拉菜单

网友(2024-10-30):
我也成功了,谢谢

网友:
可以成功~謝謝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