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大家Bandgap的电源抑制比PSRR怎么测?

楼主(2016-05-23):
比如输入电压5V-35V,PSRR是对Bandgap的Vin进行.DC仿真看输出电压变化吗?PSRR=ΔVout/ΔVin
这样对吗?

网友:
Do the AC Simulation,
Each Frequency has different PSRR Value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那我那样做测的是什么啊?

网友:
你的方法测得的当然是闭环增益拉。
在电源上加一个正弦波,然后看输出delt波动,再进行dB处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这种类型的bandgap本来就不存在运放啊?哪来的开环闭环。

bandgap

bandgap

网友:
4楼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