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FT,在Tetramax中输出STIL

楼主(2016-05-23):
求各位大咖,请教一下,在做teramax时,根据已有的带scanchain的网表,和和生成的test_protocol的spf,见脚本如下:

tetramax的脚本

tetramax的脚本
,运行完后,当运行到run_drc后,报错,不理解,求各位大咖指点一二

脚本运行结果

脚本运行结果

谢谢各位老师!

网友:
顶层端口数目, netlist 与spf文件不对应。
看看是不是电源地或者模拟PAD的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您的指教!!确实如您所说!

网友(2017-10-18):
回复 楼主:

    谢谢楼主,正好需要学习这个

网友(2024-09-11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然后怎么处理呢,遇到同样的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