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红外线对芯片的影响

楼主(2016-05-23):
请教各位大牛:       自然光中的红外线从芯片底部照射(衬底端)导致芯片有那些不良影响以及一些原理!  谢谢!

网友:
问错地方了

网友:
看看你们使用的定制光感器件的使用手册吧!没有的话只有器件提供厂家能帮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