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相关电路

楼主(2016-05-23):
现在需要做一个LDO,VIN=3V~15V,没有空载和满载之分,上电就是1mA~2mA的负载电流。输出只要能够满足芯片内5V器件工作,输出电压在2.5V~6V之间即可。
最理想的情况就是VIN=3V~5V的时候,输出跟随输入;当VIN>5V时,输出固定在5V。
不知道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的?

网友:
你的问题很宽泛啊。设计要求启动时间是0?你的基准电压电路从哪儿给?这个需要启动时间。
如果没有基础,建议:Philip Allen书上有部分。baidu些LDO的资料。TI等公司网站上也有一些。可以作为入门资料。然后看论文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启动时间不用关心,芯片内部会有检测LDO输出的POR信号出来。我只是想知道,有没有这样架构的LDO?   另外基准电压和LDO是一起的,属于LDO内部模块。就是说,一上电,只有LDO在工作,LDO输出稳定后,其他模块才动作。

网友:
输出只要能够满足芯片内5V器件工作,输出电压在2.5V~6V之间即可。
最理想的情况就是VIN=3V~5V的时候,输出跟随输入;当VIN>5V时,输出固定在5V。

不太明白你说的工作要求,
当VIN=3~5V, 输出跟随输入,也就是 VOUT=VIN ???LDO开启,输出管怎么都有VDS压差的呀。。。。LDO可能不行吧?
当VIN>5V,vout=5V ???你前面又说Vout的输出范围可以到6V....

用DCDC吧,输出限制在5V,这样可能可以满足你说的工作状态

网友:
判别,选择

网友:
高压部分考虑好,然后高压起电GATE端考虑好应该就可以了。

LDO的VIN不足输出的时候就会跟随的。这不是考虑的问题吧